怎么确定程序是在SDRAM还是FLASH中运行?

楼主(2008-03-09):
以s3c44B0为例,一个ADS下的工程,设置里指定了RO BASE的地址是在SDRAM的地址比如 0xc000800,
生成BIN文件后烧写到FLASH 的0x0位置处

那是要自己在程序里面写代码把程序代码拷贝过去?如果不需要,那前面设置里面的RO BASE 地址处没代码,怎么在SDRAM运行?

网友A:
RE

一般都需要拷贝的。程序结构可以很灵活。象你说的情况,RO_BASE设置为SDRAM的地址,但却烧写到FLASH里去,上电后,不一定能执行。当然也有可能能执行,但要保证正确运行,写代码的时候要有考虑。

网友B:
这个要看代码是否是地址无关的。

如果是地址相关的,就必须要在指定的地址才能运行正确。

网友C:
有一个好办法

把FLASH焊掉如果能运行就一定是在SDRAM里运行了。
呵呵,说笑了。

网友D:
prinf一下某一个变量的地址

然后自己再比较下

网友E:
adr

3楼正解. 通过取得PC的值, 与链接时的地址进行比较, 就可以知道是在哪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