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block和bootloader里都有异常向量,系统怎么用的?

楼主(2008-03-10):
看书上说,bootblock和bootloader二者是不同的。
bootblock是芯片厂商在出厂前烧在芯片里的,是用户无法修改和删除的
而bootloader是用户自己写的,用于系统启动前硬件设备初始化、内存分配及印射等。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看书bootblock也有相关的作用,而且二者都有异常向量表等。那系统在启动前究竟是怎么用这两块的呢?
先bootblock,再bootloader,再到main()?
期望达人讲解,谢谢!

楼主:
那这两者的异常向量表是联系的?

网友A:
个人理解!

拿LPC说
bootblock  出厂时固化的Loader 主要实现ISP功能!
bootloader   自己写的程序
再到main()
上电后bootblock  检测是否有ISP的相关引脚被设定,如果设定进入ISP模式,如果没有设定 运行用户程序(一般来说时用户的BootLoader),然后启动内核或者其他的。
关于异常向量表,配置好你自己的就可以了,不用管  bootblock   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