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S环境下编译需不需要选择芯片?

楼主(2008-05-11):
(无正文)

楼主:

我在ADS环境中一直没找到关于芯片信息的设置,比如说我用的是LPC2210.一般的,对硬件编程,编译,应该是先设置芯片才是。在AXD环境下也没找到。很是迷茫,请各位赐教!

网友A:
RE

在ADS里面,你只需要选择是芯片是基于那个内核的,例如ARM7TDMI, ARM920T等,就可以了。因为对编译来说,只和内核有关系,而和具体的芯片型号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同为ARM7TDMI内核的不同型号芯片,在哪个环节区分的芯片?

谢谢四楼的!
可是同为ARM7TDMI内核的不同型号芯片,其外围接口不一致,程序中主要体现的是对外围接口的操作,编译的时候不区分型号(这时已经生成了可烧写文件),那在哪个环节区分的芯片?

网友B:
哈哈

所以就必须要仿真器才行,仿真器只管你总线上的数据就行,其实外设也是一些寄存器的值,仿真也不过是想看存储器和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