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 的PLL filter 引脚上的电阻电容怎么计算?

楼主(2008-05-13):
看了手册仅仅说“必须要经过计算”来确定,可是又没有说如何计算,翻遍了Atmel的应用手册,也只有两个软件是用来计算其他两种ARM上的PLL FILTER,请问有没有权威的计算公式?

网友A:
要求不严格,与S256一样也行

楼主:
S256的有计算说明吗?我还没有看S256的手册。

谢谢!

网友A:
没严格照手册,我用11.0592M(DEMO是18.432)

DEMO参数1.5K+10n并1n,实际参数我明天到单位查下,好象也是这套参数

网友B:
如果有厂家的DEMO电路图,就按照DEMO做

晶体也选和DEMO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