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410显示图片速度这么慢?

楼主(2008-05-16):
CPU, hb, DM, pc, spce
两个芯片图片显示速度对比
  SPCE3200   CPU速度 81M  AHB速度 81M    7级流水线
  S3C2410    CPU速度 200M  AHB速度 100M  5级流水线

同样的代码,同样的液晶屏,显示同样的图片,2410至少要比3200慢一倍,

均没有使用中断和DMA,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方法确定两者速度的时间差?

楼主:

很简单,直接看液晶屏上图片显示的速度就知道啦,SPCE3200基本上整张图片就显示出来,而2410却需要1秒钟左右才能显示完成整张图片。

网友B:
想快容易

首先确认正确设置好了MMU,速度大幅度提高。
再可以采用双缓冲+虚屏技术,切换Framebuffer的方式实现高速图片显示

网友A:
分辩率是多少线的图片?这么慢?

网友C:
"同样的代码"??

对使用同样的代码有疑问。至少显示驱动不同吧。

而且貌似SPCE3200是偏多媒体处理的。

网友D:
两个完全不同的板子,基本上不可能"同样的代码"

而且,就算"同样的代码",也有硬件支持、硬件应用度、优化度、优化适应性等一大堆问题

网友D:
呵呵,注意到LZ说的“均没有使用中断和DMA”了

晕,这样还能比较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