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帮忙发个IAR下44BO的启动配置代码

楼主(2008-05-17):
(无正文)

网友A:
给你一份,从ADS代码改的,已经用过

#include "option.s79"

;Interrupt Controller
INTMSK        DEFINE    0x01e0000c
I_ISPC      DEFINE  0x01e00024

;Watchdog Timer
WTCON        DEFINE    0x01d30000

;Clock Controller
PLLCON        DEFINE    0x01d80000
CLKCON        DEFINE    0x01d80004
LOCKTIME    DEFINE    0x01d8000c

;BDMA
BDIDES0        DEFINE  0x01f80008
BDIDES1        DEFINE  0x01f80028

;Pre-defined Constants
FIQMODE        DEFINE    0x11
IRQMODE        DEFINE    0x12
SVCMODE        DEFINE    0x13
MODEMASK    DEFINE    0x1f
NOINT        DEFINE    0xc0

    ;**********************
    ;    Module ?RESET    *
    ;**********************

    MODULE    ?RESET                    ; begins a LIBRARY module: ?RESET. MODULE can also be LIBRARY
    COMMON    INTVEC:CODE:NOROOT(2)
    PUBLIC      __program_start
    PUBLIC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Start,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End
    EXTERN    ?cstartup
    EXTERN    __HaltUndef, __HaltSwi, __HaltPAbort
    EXTERN    __HaltDAbort, __HaltIrq, __HaltFiq
    EXTERN    C_IRQHandler
    CODE32

__program_start
    ldr pc,=?cstartup           ;Reset Handler
    ldr pc,=0x0c7fff04          ;Undefined Instruction Handler
    ldr pc,=0x0c7fff08          ;Software Interrupt Handler
    ldr pc,=0x0c7fff0c          ;Prefetch Abort Handler
    ldr pc,=0x0c7fff10          ;Data Abort Handler
    b .
    ldr pc,=0x0c7fff18          ;IRQ Handler
    ldr pc,=0x0c7fff1c          ;FIQ Handler
    LTORG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Start
    mov pc,#0
    ldr pc,=__HaltUndef
    ldr pc,=__HaltSwi
    ldr pc,=__HaltPAbort
    ldr pc,=__HaltDAbort
    b .
    ldr pc,=C_IRQHandler
    ldr pc,=__HaltFiq
    LTORG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End

    ENDMOD

    ;*************************
    ;    Module ?CSTARTUP    *
    ;*************************

    MODULE    ?CSTARTUP
    RSEG    IRQ_STACK:DATA(2)
    RSEG    FIQ_STACK:DATA(2)
    RSEG    SVC_STACK:DATA:NOROOT(2)
    RSEG    CSTACK:DATA(2)
    RSEG    ICODE:CODE:NOROOT(2)
    PUBLIC    ?cstartup
    EXTERN    ?main
    EXTERN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Start,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End
    CODE32

?cstartup
    ldr        r0,=WTCON            ;disable watchdog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INTMSK
    ldr        r1,=0x07ffffff      ;mask all interrupts
    str        r1,[r0]

    ldr        r0,=I_ISPC
    ldr        r1,=0x03ffffff      ;clear all pending bits
    str        r1,[r0]

    ldr     r0,=LOCKTIME        ;configure PLL and clocks
    ldr     r1,=0xfff
    str     r1,[r0]

    ldr     r0,=PLLCON
    ldr     r1,=((M_DIV<<12)+(P_DIV<<4)+S_DIV)
    str     r1,[r0]             ;Fin=8MHz, Fout=50MHz

    ldr        r0,=CLKCON
    ldr        r1,=0x7ff8            ;MCLK enabled for all unit block
    str        r1,[r0]

    ldr     r0,=BDIDES0            ;change BDMACON reset value for BDMA0
    ldr     r1,=0x40000000
    str     r1,[r0]

    ldr     r0,=BDIDES1         ;change BDMACON reset value for BDMA1
    ldr     r1,=0x40000000
    str     r1,[r0]

    ;Initialize Memory Controller
    ldr     r0,=SMRDATA         ;load link-time address of SMRDATA
    ldmia   r0,{r1-r13}         ;load SMRDATA to r1~r13
    ldr        r0,=0x01c80000    ;BWSCON, 1st register of memory controller
    stmia   r0,{r1-r13}         ;store data in r1~r13 to registers of memory controller

    ;Relocate Exception Vectors
    adr     r0,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Start
    ldr     r2, =0x0c7fff00    ; install interrupt vectors
    adr     r3, RelocatedExceptionVectorEnd
CopyVectors
    cmp     r0,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CopyVectors

    ;Initialize Stack Pointers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 Mode
    ldr        sp,=SFE(IRQ_STACK)&0xFFFFFFF8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 Mode
    ldr        sp,=SFE(FIQ_STACK)&0xFFFFFFF8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 Mode
    ldr        sp,=SFE(SVC_STACK)&0xFFFFFFF8

    ldr     r0,=?main
    bx      r0
    LTORG

SMRDATA
    DCD 0x11111100      ;Bank0=OM[1:0]; Bank1=8bit,Bank2,3,4,5,6,7=16bit;Bank4,5=SRAM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rc<<18)+(Tchr<<16)+REFCNT)
    DCD 0x00            ;SCLK for reducing power consumption, BANKSIZE 32M/32M
    DCD 0x20            ;CAS Latency=2clk
    DCD 0x20            ;CAS Latency=2clk

    ENDMO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