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 进行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我用JLINK 进行仿真时出现Can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我用的ARM是AT91RM9200,用keil ,ADS1.2,IAR 进行仿真时都出现这个提示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PU都没有找到

遗憾,请检查硬件

网友B:
CPU core 有没有设好

检查你的 CPU core 设置,要是设置没有问题,就该检查硬件连接。

楼主:
请问keil 3 下的CPU core 在哪设置?

请问keil 3 下的CPU core 在哪设置?我刚学ARM

网友C:
用jlink的代理设置

楼主:
请问JLINK的代理设置在哪呀?JLINK支持AT91RM9200么?

请问JLINK的代理设置在哪呀?JLINK支持AT91RM9200么? 在进行仿真时应注意什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D:
看看JLINK安装目录下手册

网友E:
先用jlink的commender检查,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哗啦啦

电脑真NB....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用EasyJTAG可以连接上我的H9200,用JLINK就一直找不到内核,看资料AT91RM9200是片内128K的ROM,而不是FLASH.
用JLINK连接我的LPC2200就完全可以,感觉是JLINK不支持H9200,是不是这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