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用ADS1.2来写ARM程序的时候到那里找头文件啊!

楼主(2008-05-20):
例如像lpc2294.h target.h还有启动文件,请问都要自己写吗?
还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0))

网友A:
你说的这两个文件ZLG的DEMO里有

具体芯片的头文件和启动文件,一般都可以从芯片供应商那里得到。

那个代码是C语言中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楼主:
一般应用加什么头文件就可以了呢?

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怎么这么定义呢?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定义的?

网友A:
Re

把3楼的问题分解一下:
    什么时候要include头文件。
    如何访问指针指向的存储单元。
    强制类型转换。
    volatile。

楼主:
为什么要强制类型转换呢?

网友A:
Re

不转换,编译器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立即数。
转换后,编译器才把它当作地址。

网友B:
不强制转换编译器就不认它了...

楼主:
在8位的MCU中很少这样啊(keilc中)

网友A:
8位上的C不是标准的C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