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 驱动TFT屏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测LED的程序我已写成功,现在写一个测试LCD的程序能正常显示R,G,B,但不能显示图片,图片调出来是乱码(图片数据可以确定是对的),还有就是我定义的unsigned char PHOTO[]={.....DATA.......};   里的数据也可以调,但只有前317个数可以正常调得出来,后面的数调出来就是乱的了。 我编译出来的(*.bin)是通过JTAG的 FLASH烧写工具来烧进去的(烧写地址是0)。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搞了都有两个多星期了,也没有进展啊,请帮忙指点指点啊!谢谢!!

感觉好象可以运行4K的代码```超出就掉失了.

希望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你现在的程序大概是在片内SRAM运行的

正好4KB。

楼主:

那请问怎么才能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A:
把程序加载到片外SDRAM去执行

网友B:
2410片外SDRAM必须先对寄存器做相关设置才能用

如果用AXD,可以在命令行执行以下指令初始化后,再load image,其他IDE也可以参考这样方法

swat *0x4c000004 ((0x70<<12)+(0x4<<4)+0x2)
swat *0x4c000008 ((0x58<<12)+(0x4<<4)+0x2)

swat *0x48000000 0x22000900
swat *0x48000004 ((0<<13)+(0<<11)+(7<<8)+(0<<6)+(0<<4)+(0<<2)+0)
swat *0x48000008 ((0<<13)+(0<<11)+(7<<8)+(0<<6)+(0<<4)+(0<<2)+0)
swat *0x4800000c ((0<<13)+(0<<11)+(7<<8)+(0<<6)+(0<<4)+(0<<2)+0)
swat *0x48000010 ((0<<13)+(0<<11)+(7<<8)+(0<<6)+(0<<4)+(0<<2)+0)
swat *0x48000014 ((0<<13)+(0<<11)+(7<<8)+(0<<6)+(0<<4)+(0<<2)+0)
swat *0x48000018 ((0<<13)+(0<<11)+(7<<8)+(0<<6)+(0<<4)+(0<<2)+0)
swat *0x4800001c ((3<<15)+(0<<2)+1)
swat *0x48000020 ((3<<15)+(0<<2)+1)
swat *0x48000024 ((1<<23)+(0<<22)+(0<<20)+(1<<18)+(2<<16)+1113)
swat *0x48000028 0x32
swat *0x4800002c 0x20
swat *0x48000030 0x20

楼主:

我是用ADS1.2来写的.

但我这里不可以仿真,只可以烧写进去.

请问这样怎么将代码放到片外SDRAM去执行.

楼主:
2410片外SDRAM必须先对寄存器做相关设置才能用

没人回到吗

网友C:
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

NOR 简单,NAND Flash难一点,看你是什么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