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PROG通过JTAG下载NORFLASH

楼主(2008-05-22):
请问下为什么在ERASE时总是提示不能使目标工作在BACKGOUND MODE?

网友A:
建议改用hjtag,比较好用,呵呵,

网友B:
三星系列ARM

如果执行了异常的指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要断开FLASH和ARM的连接,或者断开片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