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用ARM合适吗?

楼主(2008-05-22):
核心需求:
10个重量传感器的采集;
20个步进电机的控制;
TFT触摸屏(640*480),图形操作界面;

我打算用ARM7来做,应该可以吧。

顺便问一下,这种项目外包是什么价,要多长时间。

网友A:
直接驱动640*480 TFT屏的ARM7处理器不知道有没有?44b0可以驱STN

网友B:
太复杂了,你应该至少分割成2个单片机来做,一个专门做控制,一个专门做显示。

楼主:
我想用ARM做显示,FPGA做采集和控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5000-100000

楼主:
晕。这个报价范围也太大了吧。

网友D:
20个步进电机控制?

传感器采集要求的速度如何?

640*480,这个ARM7肯定驱动不了,除非LCD直接有驱动电路,而转接出SPI之类的接口,不过刷屏率就没法上去了。还是ARM9才行的。

不过ARM9又得跑OS才行。而且只用来显示,而其他所有的接口都用不上,太浪费了。

既然用FPGA,倒建议你用ARM7做采集和控制,用FPGA来驱动显示。反过来不好,采集和控制不是简单的组合逻辑或者时序逻辑,FPGA程序不那么好写的。当然,你在FPGA上跑OS那是另说。不过用FPGA了,成本就……

外包的话,得根据你的采集精度和采集速率,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系统的响应要求,还有根据需求来判断是否需要跑OS,综合决定的。

网友C:
兄弟,你说的太含糊了

所以报价也只能很含糊。供你参考,建议你写的详细写,这里高人很多。
如果没有什么太保密的,写多点,有好处。

网友E:
。。。。

用ARM9做数据采集以及处理,人机界面部分
额外的单片机或CPLD驱动20个电机(少点的话倒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F:
NXP的2478可以驱TFT,最高到1024*768

用ARM7的话,速度会慢很多,ARM9更合适。
传感器可以挂到ARM9上
电机稳妥点还是用PLC

网友G:
直接用ARM7是显然不太合理的,

就算有ARM7可以驱动显示,也会把性能托死了。

网友H:
用arm9做数据处理和人机界面,arm做采集和控制

这个项目最低5W可以做

网友I:
楼上你5W只是做个硬件的钱.

网友J:
伟研科技

伟研科技,专注于Linux系统移植及应用开发
www.gzweiyan.com
E-mail:gzweiyan@gmail.com
期待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