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有专门的复位指令吗?

楼主(2008-05-27):
请教大家:
想在程序中调用一条指令实现软件复位,是否有这样的指令呢?
如果没有,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这种软件复位需要?

网友A:
没有的话,可以用一个IO口去控制复位芯片

比如IMP811都提供手动复位接口,把这个接口接到ARM一个IO上就可以。
软件把IO置低电平后,IMP811发出复位信号。ARM芯片复位后IO一般都作为输入,IMP811手动复位有20K上拉电阻,这样复位后自动回到高电平,所以不会死锁。

楼主:
PCB板已经定性,硬件方案应该不采用

看门狗怎么样?
实现这样一个函数:打开看门狗,关闭全局中断,然后调用while(1),等待复位。

网友B:
s3c44b0

反正s3c44b0 在uclinux下就只要 CPU_Reset(0)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一个跳转到

跳到0x00000000

网友D:
哦!明白了……

楼主:
我们用ucos操作系统

我们用ucos操作系统,uclinux的CPU_Reset(0)怎么实现软件复位呢?

楼主:
回5楼

 Ice_River
5楼: 用一个跳转到
跳到0x00000000

好像不能这样吧?

楼主:
uBOOT的reset指令

哈哈!uBOOT也是用CPU_Reset(0)实现复位的。

网友E:
用看门狗

打开看门狗,再进入死循环,看门狗超时,系统复位

楼主(2008-07-31):
uboot就是这样做的,用看门狗,好像uclinux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