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00系列ARM7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8-05-29):
鄙人初次涉足ARM,用的是NXP的LPC2300系列ARM7,想向各位请教一个初级问题,32位的定时器/计数器TC在计数期间能否随意在某个时刻将里面的计数值读出给一个变量?因为书上没有指明,所以不能主观臆断。

网友A:
可以

注意寄存器的读写属性。
除非特别声明,可读的寄存器一般任何时候都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