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无法逼使CPU进入调试状态

楼主(2008-06-03):
今天调试44b0x的时候 显示无法逼使CPU进入调试状态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网上查找了很久,都没有结果
这块板子 原本是都可以用

楼主:
用的是 简易的调试器

用的是 简易的调试器

网友A:
很暴力。不知道是怎么“逼使”的

网友B:
要用刀或枪,不然它不听你的...

楼主:
这个这么做的到..

在复位瞬间,用调试代理启动44BOX。

楼主:
我用FlashPgm查除不了flash

出现  unable to put target into background mode

楼主:
出现这个文件这么办

另为 .我用FlashPgm发现好像 nrest 引脚好像更本就没有低电平
不知道..这种简易的jtag  烧写的时候 本身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

楼主:
搞定

搞定了
虽然不是通过复位搞定的.
但是还是感觉 net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