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感谢哪位能指点下

楼主(2008-06-10):
请教下:
我用的是STM32F103,64脚的,在IAR平台了。例子中用的是USART2,GPIOD,
改用用到USART3,GPIOB编译就有Error[Pe020]: identifier "USART3" is undefined
而且试着改成GPIOA或GPIOC都不行 在_map.h中有定义啊?
请指点下

而且将GPIOD换而且试着改成GPIOA,GPIOC或PIOB都不行

USART1的也不行,找不到是哪儿给设了的

我又找了个例子,只换main.c这里的USART1就可用。

网友A:
你是用他的库函数的吧

看一下RCCConfiguration()里面的配置,需要打开那些设备和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