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编程能力?

楼主(2008-06-12):
想问各位高手, 怎么能提高C语言编程能力? 我目前的情况是,看别人的项目程序都能看懂,也能进行相应的增添程序,可是自己从头写的话,就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RE:

看 然后学会复制粘贴+修改,然后自己写+复制粘贴!

网友B:
必须多实践

另外多看别人写的高质量的代码

网友C:
这是因为你头脑了没有一个全局的概念

先从画流程框图开始吧,当你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流程后,写程序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网友D:
4楼有道理

网友E:
看别人程序,写程序,思考。。。

网友F:
看看AT91官网提供的例程

7天看5000行的速度,然后就明白了,如何一点点做了。

网友G:
先搭个程序的框架

然后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添加

网友H:
多写多思考

当你写过w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觉了……

网友I:
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