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P p5,2,c12,c12,c3,4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2008-06-12):
CDP p5,2,c12,c12,c3,4    应该如何理解?

资料好像都没有对协处理器指令做详细的解释

网友A(2010-03-05):
CDP p5,2,c12,c12,c3,4
今天找了很久的资料还没完全理解,先说下我自己理解的一部分:
p5是协处理器的名字,数字2和4是协处理器特有的操作码(还可以是0,1等等,具体有多少个操作码还没搞清楚),假如操作码是2就执行某种操作(就像SUBS R0,R1,R2),而c12,c12,c3就像是ARM处理器中的目标寄存器,第一源寄存器,第二源寄存器。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含义要由协处理器来解释的,语法的含义就是你所说的那样。
Syntax
CDP{<cond>} <coproc>, <opcode_1>, <CRd>, <CRn>, <CRm>, <opcode_2>
CDP2 <coproc>, <opcode_1>, <CRd>, <CRn>, <CRm>, <opcode_2>
where:
<cond> Is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the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The conditions are defined
in The condition field on page A3-3. If <cond> is omitted, the AL (always) condition
is used.
CDP2 Causes the condition field of the instruction to be set to 0b1111. This provides
additional opcode space for coprocessor designers. The resulting instructions can
only be executed unconditionally.
<coproc> 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coprocessor, and causes the corresponding coprocessor
number to be placed in the cp_num field of the instruction. The standard generic
coprocessor names are p0, p1, ..., p15.
<opcode_1> Specifies (in a coprocessor-specific manner) which coprocessor operation is to be
performed.
<CRd> Specifies the destination coprocessor register for the instruction.
<CRn> Specifies the coprocessor register that contains the first operand.
<CRm> Specifies the coprocessor register that contains the second operand.
<opcode_2> Specifies (in a coprocessor-specific manner) which coprocessor operation is to be
perfor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