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RM9不用操作系统裸奔的吗?

楼主(2008-06-12):
有用ARM9不用操作系统裸奔的吗?wince linux太难了

网友A:
能实现功能就行了,上不上操作系统无所谓。

网友B:
看要哪些功能,裸奔也能实现有限TCP/IP,比OS下的差远了

网友C:
不用RTOS岂不更难,

什么都自己写会累死的。
RTOS不需要自己搞滴,一般是让增值商做好后直接用。

网友D:
好多人都是因为网口才用OS的

网友E:
那还不如不用arm9

网友F:
呵呵

有人在51上玩OS,有人想办法在arm9下祼奔。可以跑xp的电脑也有人装dos。
在多数情况下51上祼奔,arm9上os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