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易用性怎么样?自动布线能力呢?一揽子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3):
   我昨天下了一个OrCAD,10.5版,以前用protel99,现在相赶赶时髦,用个新的软件,不知道易用性怎么样?如果自动布线能力强的话应该是很好了。
   还有,有没有什么书讲他的应用比较好的?软件本身比较复杂感觉。谢了。

网友A:
很好用,这是原理图工具,布线用allegro

allegro15.5两个都全了,书店有书卖

网友A:
protel99卖几千元,allegro完全版要上百万

自行车和宝马740的区别。

网友B:
楼上又在瞎说了,

///---------------------------------------
自行车和宝马740的区别。
//----------------------------------------

有这种比喻法吗?(PCB file)做不好,竟然把责任推给工具,自行车可以走独木桥,宝马可以吗??

还是找找自己的问题吧

个人认为,protel , power pcb 这只是一种工具,只要自己用着熟悉,都是一样的。要不,portel 怎么在国内占那么大的市场。

名流各有千秋在,肯于前人做替人?

网友B:
看看两位匠人的MSN的对白

  China Mike Zhao 发送 2008-6-13-星期五 上午 09:28: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997287&tp=OrCAD%u6613%u7528%u6027%u600E%u4E48%u6837%uFF1F%u81EA%u52A8%u5E03%u7EBF%u80FD%u529B%u5462%uFF1F%u4E00%u63FD%u5B50%u95EE%u9898%u8BF7%u6559%u3002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38):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997287&tp=OrCAD%u6613%u7528%u6027%u600E%u4E48%u6837%uFF1F%u81EA%u52A8%u5E03%u7EBF%u80FD%u529B%u5462%uFF1F%u4E00%u63FD%u5B50%u95EE%u9898%u8BF7%u6559%u3002
  China Mike Zhao 说 (上午 09:39):
强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0):
一种工具嘛,干嘛那么较真呢??
  China Mike Zhao 说 (上午 09:40):
呵呵,是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0):
难道说POWER PCB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1):
做出的文件  protel 就做不出来??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1):
是这样吗??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2):
关于我上面的那个问题,请你务必回答
  China Mike Zhao 说 (上午 09:43):
靠,有必要吗,估计有些功能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的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3):
那也是操作方面的,个人认为这只是习惯的问题而已
  China Mike Zhao 说 (上午 09:43):
呵呵,都一样的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5):
还有,现在的protel 支持 arm 编译器  FPGA 设计 这么强大的EDA工具,难道不好吗?
 CHINA one stone  说 (上午 09:46):
这样的话,工程方面的各种管理和自动打包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A:
你走独木桥当然都用自行车了,你也就是骑自行车的命了。

宝马是跑长途的,你用自行车一天跑几千公里试试。
我用protel都差不多15年了,第一版是tango1.0你用过吗?
我最终用到的protel版本就是99se sp3,以后就换allegro了。
设计单片机,arm7,arm9,cpld,fpga都是用的这个。
另外,软件编程pl/m之类的你听说过吗?那是keil C之前,
唯一的单片机搞成高级语言。
portel 在国内占那么大的市场,就是因为像你这样不思进取的
菜鸟太多。
另外,我对线路板设计这些硬件也属于半瓶子的水平,不过
工具是否好用,还是能感觉出来的。allegro的水太深,
我现在用的是最简单的功能。如果是专业布线,有很多可
挖掘的东西,这个工具也是一个编程平台,可惜,俺一点
不会。或许俺属于瓶子底的水平吧,毕竟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至于自动布线,没有那个工具好用,还是手动简单保险。
自动布线,得把那一堆规则定义好,才能玩的转。自动比手动
通常要花费更多的功夫,难度更大。

网友B:
re

等着你来呢

以上的种种,只是说明一个观点,工具仍然是工具,东西出来的好坏,能跟工具有关系吗?我不得不承认,POWER PCB 确实有它的强大之处,就一般的项目工程,PROTEL 可以完成的任务,难道要让一个不懂POWER PCB 的人从头开始,一定要用POWER PCB 来完成相关的PCB任务??

难道说POWER PCB 做出的文件  protel 就做不出来?? 这个问题,也请楼上来讲讲吧,

我还是坚信,一种工具,只有熟练,(除非有致命的bug )就没必要在换另一种工具了,当然,如果需要的,还是要用的,

既然楼上说POWER PCB 这么好,那么就请讲讲具体功能比protel 强大在哪里?也让俺这个“菜鸟”长长见识

楼上也没必要拿pl/m出来,这个我想只要来到21IC的人就没有不知道的

网友B:
...

怎么还没来呢...

priority working......

楼主:
我的错。。

  其实发帖的时候就想到有人可能会争论,就像争论51 VS ARM,Linux VS WIndows,。。。等等,希望前辈们就事论事,就给晚辈们讲一下OrCAD的优越性,至于选哪一种软件,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也许有人觉得OrCAD很爽,但是有人觉得protel也够用,学新的感觉没必要。
  我个人觉得OrCAD新东西,就像wang前辈讲的,贵一定有他的道理,就是想学习一下,感觉应该会比protel强。

网友B:
建议

    建议楼上,把学ORCAD的精力放在其他方面,LINUX  DSP  各种算法....USB3.0这个neonate可以关注哦

网友A:
allegro比protel99强大的地方太多了

我换完allegro protel DXP才出来,已经不感兴趣了。
最典型的就是线推拉功能,原理我用protel改动一根线没给我
累死,后来,发现allegro用半分钟就实现了。
这个功能可能protel dxp也有。
另外,protel99最要命的是有莫名奇妙的错误,例如出现无论如何
也删不掉的元件或者线。最好我是拷贝粘帖到另外的pcb上才去掉了。
还有就是打印问题,一调用打印protel99 就挂了。(用一段时间以后
出现的问题,也不总是出现)

protel99的最大优点就是便宜,用这个软件的人也便宜。
从老板的角度上讲,能找protel的就代表省钱。

对于打工的来讲,能用allegro就用allegro等高档工具。

毕竟,工具高档了,用这个工具的的工资也就高了。如果老板不干,
换老板就是了。

如果三餐只求温饱,不想买房买车的,没必要追求什么高档。
或者,有比较好的创业思路,用啥工具都无所谓了,然而,创业很困难,
1000个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成功的。我都做了15年了,也没成,工具
倒是用的越来越先进了。
另外,如果打工赚钱,做电工不如做软件,做硬件不如写驱动。
做软件不如做DBA或者FAE。英语最重要,专业只是会点就行。
我做电工是没办法,以前是做软件的,现在也是,电工是业余做的,
创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