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wavecome q2403a

楼主(2008-06-16):
大家好
     我在调试wavecom q2403a模块,总是连不上,我给它 电源线、txd、rxd、信号,但是用串口调试发送“at
”,该模块没有返回“ok ”,也没接受数据,找了好几天的原因,特请教大家

网友A:
重点还是看看接线有无错误了

电源,通讯线比较重要,另外看看模块加电后启动没有

网友B:
首先检查硬件连接有无正确!

WAVECOM的东西出厂波特率不是自适应的!而且固件程序老是升级的,2403早停产了楼主,用最新Q24吧!

网友C:
模块上电,且SIMPRESS脚要接高电平才行。

网友D:
你用什么芯片,LPC or 三星的

直接连接的话,我以前用三星的ARM7,只能发数据到GPRS模块,收不到返回信息,后来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再发到ARM就能正常接收.可能是三星的电平兼容性不好.LPC的可以直接接收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