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4BO的IIS录音时出现诡异问题?

楼主(2008-03-03):
只录音时,在录音的同时,直接就能在输出端听到录进去的声音,好像就是输入和输出短路了一样,但是检查电路,输入输出并没有短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可以通过仿真(或其它方式)停止CPU运行,或运行

不带IIS的程序,再测试,就可判断是否为硬件问题了

网友B:
请问是用什么音频驱动芯片?

请问是用什么音频驱动芯片?
我接触过一个wm8731,它有输入直接到输出的通路的.
可以通过软件控制选择音频输出,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音频的初始化有问题.

顺便问一下,你的iis通信是用PDC中断,还是查询,还是别的?
看下 SPI通信dma中断 这个帖子.

楼主:
to:2楼

已经试过了,不用IIS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to:3楼

    我正好是用的WM8731这款芯片,我知道你说的是它的“SIDE TONE”模式,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这里初始化错了,但是我检查发现并没有。而且,我不用IIS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说明是IIS的问题啊。
    我用的是“中断计数时产生中断”模式(11 = Int. whenever terminated count)

楼主:
ashowww,没有找到你说的帖子

ashowww,你说的帖子我没有搜到,你能给我割链接吗?谢谢啦

网友B:
呵呵,谢谢哦

呵呵,谢谢哦
我用dma查询可以,一用中断就不行了,感觉就是还没有传输完就进中断了,我也是用传输结束中断的,再查查看.
我做的是放音的.

楼主:
不懂DMA查询方式是怎样的?

中断方式用查询方式是什么意思哦,我一直没有搞懂。是说硬件不自己进中断,要人工去查询位标志判断程序当前的运行状况吗?

楼主:
to:ashowww

你只是播放音乐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我这里有用IIS播放音乐的例程(DMA方式),你参考一下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319450853.rar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现在把ARM的IIS用从模式,CODES芯片用主模式,就不会有问题了,只要IIS用主模式,CODES芯片用从模式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具体原因有待研究。

网友B:
粗略看了bbs_cq 提供的代码

谢谢各位哦,
粗略看了bbs_cq 提供的代码
    while(!Rx_Done);
这样子还是用查询的方式吧,Rx_Done这个在中断中置起.

我那个项目用ucos,象while(!Rx_Done);这个地方我要把任务挂起,可是之后任务就没有再工作了.可能是系统协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