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串口FIFO问题

楼主(2008-03-05):
    Uart_Printf("[Uart channel 0 tx FIFO Interrupt Test]
");
    Uart_TxEmpty(0);    //wait until tx shifter is empty.

    uart0TxStr="123456789abcdef";//UART0 Tx FIFO interrupt test is good!!!!
";
    rUFCON0=(2<<6)|(1<<4)|(6)|1;
    //FIFO trigger:tx/rx:8byte,tx/rx_fifo reset(will be cleared),FIFO enable.
    rUCON0 = 0x244;    //tx:levl,rx:edge,error int,normal*2,interrupt(Start)
    rINTMSK=~(BIT_GLOBAL|BIT_UTXD0);

    Delay(500);

请问这段fifo中断测试程序在 rINTMSK=~(BIT_GLOBAL|BIT_UTXD0);语句后市因为什么中断的阿?是发送超时么?

网友A:
就是说你可以向发送缓冲写数据了

楼主:
snowtx

嗯,但是在语句rINTMSK=~(BIT_GLOBAL|BIT_UTXD0);后会形成一个中断,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个中断是怎么出发的。肯定不是8位处发条件触发的呀,因为我还没发送呢,只是允许中断了而已阿

网友A:
这个中断的含义

不是说发送完毕,而是说允许发送。
去看手册。

楼主:
snowtx

明白了,发送缓冲区为空时中断,也就是允许发送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