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PI函数的调用

楼主(2008-03-05):
大家好:
   本人新手中的菜鸟,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用开发板做一个图象识别的东东,我只是用传感器和LPC2210通信,进行图象比对,比对正确与否用2210芯片控制输出一个信号量来表示,进行图象比对的这些代码是别人给的,做成了一些library(就是库吧?),而每个库里有很多函数,这些就是所谓的API函数了把?第一次接触API这概念,我在编自几应用程序时则么在ADS里使用这些库里的函数?

望高手祥解!万分感激!!!

网友A:
把api全名写出来就知道了.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库不等于api.和库没有关系的.ads里面的是runtime库.

楼主:
...无语

啊?谢楼上关注,不过你好象没理解我意思...
我是说别人给我的代码做成了library的形式(就是库吧?),而每个库里又有很多函数,是不是就是所谓的API函数?我没说库等于api......

另外,本菜鸟第一次用API函数,我在编自几应用程序时则么在ADS里使用这些库里的函数?
注:没带OS!!!
谢谢各方高手指教!!!

楼主:
自几顶一下!!!

我顶!!!

网友B:
不叫API,就叫库函数

和程序一样,把库加到项目文件中即可。

楼主:
楼上能祥细点不?

楼上能祥细点不? 在ADS则么连接?在我的应用文件里是不是要include别人给代码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