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b0程序在flash中和ram中运行的速度差别!

楼主(2008-03-06):
这几天都在搞bootloader,就随便实验了下,发现程序copy到ram中运行和在flash中运行有明显差别,大概在ram中运行的速度是flash的3倍左右
我的实验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程序里(C语言下)启动定时器,然后执行一个循环,再查看定时器中的值。不知道这样是否科学?...
不过bootloader中还有个问题弄不清楚,就是那个CONFIG参数到底什么作用

网友A:
速度差别是挺大的

SRAM > SDRAM > FLASH

开发的时候,可以把关键代码放在SDRAM里面,保证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