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需求确定难

楼主(2008-03-07):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到数字摄像头,看资料上介绍说
数字摄像头需要全速usb2.0接口,但现在的arm芯片基本上
都是usb1.0的,
所以现在却定不了硬件方案
需要的硬件有 数字摄像头,三可变镜头,5-6寸LCD,arm
希望大家能给个建议怎么选择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给2410外加一个usb2.0控制器,不知道
这样能不能达到要求
数字摄像头的采集速率为1280*1024/8fps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速率大概是250Mbps

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ARM

网友B:
re

为什么不用DSP呢?

网友A:
貌似这样的摄像头是专门给PC用的

网友C:
...

肯定要用带usb2.0口的片子。

网友D:
关键是你的预算!

网友E:
re

有直接提供以太网或V.35接口的摄像头模块吧,

楼主要做的,是把图象直接通过以太网传送出去,还是用处理器进行识别?
项目没说清楚,只言片语,怎么选择合适的方案?

网友F:
re

加个cy7c68013 usb2.0的芯片吧, 有效带宽可以达到30MB/s的;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G:
re

你要求的方案在下面这个连接的6楼上有介绍,请看6楼。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page=1&t=2882412&tp=%u6C42%u52A9%uFF1ADM642%u8FDE%u63A5VGA%u8F93%u51FA%u7684%u95EE%u9898

cy7c68013这个片子是与USB HOST连接的,用这个片子可以与电脑连接,但不能与USB 摄像头连接。

网友H:
usb host 2.0 high speed的arm不多.

usb host 2.0 high speed的arm不多.
mx27,和xscale,价格比较贵.或者用带有pci接口的,接个usb host/OTG芯片.2410处理速度应该是不够的.

网友G:
isp1761是高速度的,我在方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