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pci的硬件问题

楼主(2008-03-07):
现在在座一款arm的数据采集,需要将arm引出pci卡槽,需用host/pci桥芯片,当pci卡槽有外设接入时,能自动识别。看了一下网上只有plx的,不是我想用的,而基于cpld的ip核太 贵,所以,有没有用过的,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补充

这是一各以前没遇到的问题,比较棘手,以前没接触过pci所一有点晕,清高手执教,什么样片子怎样让arm识别pci卡口有外设,

网友A:
re

你是说从ARM上扩展PCI总线(ARM做PCI host)?
这好像有点难度了,虽然现在有很多芯片(如marvel公司),可以让处理器扩展出PCI接口,不过很多都是针对powerpc的;

如果确实需要PCI接口(pci host), 建议你换用freescale的mpc8240, mpc8260等处理器,上面是带pci接口的;

如果要简单些,就用pc104+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