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8-03-08):
小弟想买个笔记本学习ARM,还想买个ARM开发板子玩玩。但是不知道ARM程序下载和仿真是否能通过USB下载,一个USB下载线,或仿真器多少钱,听说仿真器很贵,要好几百,一般的烧写我看都是用并口的,笔记本上又没有并口,很郁闷!!
清高手指点,你们用笔记本怎么学习和烧写ARM程序的?我不想买仿真器,那个买不器,要是实在不行只能买个台式的了。谢谢了!

网友A:
USB是趋势,据说我知,ATMEL ARM7X系列可以通过USB下载程序

利用官方提供的SAMBA软件可实现程序下载.而ARM9可以通过串口和网口来下载程序.

网友B:
就是不能调试

能下载,一般还是可以用的,出问题的地方用RS232发出来。。。

网友C:
如果一定要用并口,可以买PCMCIA的并口卡

网友A:
老一点的本本带并口,二手的也行,做开发对电脑要求不高

一个PCMCIA转并口的卡价格也不菲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了

谢谢了!

网友D:
买个d版的ulink。。。才100多。。。usb口的。。

凑合用。。

楼主:
大虾们说的哪种方法既可USB访真,又便宜

谢谢各位大虾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