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2440 串口求助

楼主(2008-03-10):
使用的是qq2440的2.6.13的内核

遇到了以下问题:
大致调用的系统调用的顺序如下:
fd = open( "/dev/tts/2", O_RDWR|O_NOCTTY|O_NDELAY);
时返回值为3
fcntl(fd, F_SETFL, 0)
返回值为0
isatty(STDIN_FILENO)
返回值为1,这三个函数都正常

但是,到设置参数和读写的时候,也就是从调用tcgetattr( fd,&oldtio)函数开始,就一直不对

tcgetattr( fd,&oldtio);
返回-1,

tcsetattr(fd,TCSANOW,&newtio)
返回值也不为0,

到后面调用read,或者write的时候返回值都是-1,
串口无法使用
查了很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只零星看到有可能是内核问题,驱动问题等等

请教下有相关经验的高手,指点下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