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用的arm有哪些

楼主(2008-03-11):
最近有一个项目准备上ARM,想问下大家现在市场常见的有哪些,我想做一下对比,麻烦大家了.

楼主:
当然要技术支持稍微多点的

没用过,不要那种官方都没有多少应用资料的,最好有好多现成例子的.嘿嘿

网友A:
飞利浦的LPC系列,资料比较多的

三星的也比较多的吧好像

网友B:
如果是ARM7的话

NXP和ATMEL的比较多

楼主:
提供点具体型号拉,谢谢

 这样不好找拉..大家说下具体型号,我好挑选挑选,谢谢拉

网友C:
根据你的需求分析来选处理器

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分析来决定硬件资源,在来挑选

楼主:
恩,chenmi0201说的有道理,d1d2不厚道嘿嘿~~

准备做一款手持仪器,要求如下
 1.带触摸TFT-LCD控制器.
 2.准备嵌WENCE.
 3.有数据采集要求,所以要+DSP或者FPGA(这个没想明白加哪个比较好,其实需要的就是普通的AD采集,需要在3US内完成计算采集过程,有明白的老大帮忙讲解下哈,谢谢)
 4.有USB2.0接口(主)
 5.低功耗(这个可以后考虑)
 6.时钟系统(有这个就太好了)
 先这些吧,要是能有一款满足的,我就乐死了...嘿嘿,麻烦各位

网友D:
基于WinCE的嵌入式arm9工控板(机)

基本系统
· AT91SAM9261S,ARM926EJ-S核,超低功耗,200MHz
· 64MB SDRAM
· 256MB NandFlash
· 4-16MB NorFlash
· 操作系统: Windows CE.net 5.0或Linux 2.6+miniGUI
通信接口
· 一个三线串口
· 一个五线串口
· 一个三线调试串口
· 一个带隔离的10Mbps网络接口(RJ45)
人机接口
· 四线触摸屏接口
· TFT-LCD 背光可调接口
· TFT-LCD接口(2×25×2.0),支持320×240 480×272 640×480 800×480 800×600分辨率
· TFT-LCD 接口(FH19-40S-0.5Sh),支持320×240 480×272 640×480 800×480 800×600分辨率
其它接口
· JTAG口
· 蜂鸣器
· GPI/O若干
· 外部看门狗
· 标准SD卡座
· 后备电池的实时时钟
· +12V 直流电源输入口
· 8×8 键盘接口,最多控制64个按键
· 两个USB 2.0 Host端口(12Mbps)
· 一个USB 2.0 Device端口(12Mbps)
机械参数
· 尺寸:100×96mm
工作温度
· 工作温度:工业级(-40℃ to +85℃)

网友E:
俺常用NXP

网友F:
根据楼主的要求

基本上民用考虑三星,工业选择atmel926*或者EP93**系列片子.
NXP和ST不合要求.

网友G:
嘿嘿

LS说话厚道,估计是工业用的吧?仪器嘛,家里摆个啥子仪器啊?又不是FBI的雇员,呵呵
ATMEL的比较合适,建议用IAR开发环境,这个环境下的例子比较多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为什么用AT的合适呢..不是很理解能讲解下么,我这两天在选型确实准备用这两公司的,还在忧郁,麻烦各位讲解下,还有我从来没玩过ARM,谁知道所谓的嵌入式是啥意思呢..ARM里的寄存器和电脑里的是否一样呢,什么内存硬盘啥的,都对应的是ARM里哪部分呢

网友H:
几个消息

好消息:ARM比PC简单多了
坏消息:ARM过于简单了,没有除法,没有浮点

好消息:寄存器和PC很相似
坏消息:没有硬盘

好消息:也有内存
坏消息:顶多几十K

好消息:嵌入式我知道
坏消息:很难说清楚

网友G:
嘿嘿

只是感觉,ATMEL的东西似乎做工业控制比较可靠?
ARM内存不见得只有几十K啊?还可以扩展嘛

网友F:
and

说的几条,好象就没有说对的,部分ARM已经有除法和浮点了;至于内存,那是自由选择的问题了,你可以在板上装个256MB的内存也可以不装只用片内的那几十K;硬盘和内存一样也是个可选件,需要的时候再装.
其实AT和EP的两个大系列都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用户群,只是可能玩AT的人多一些.

网友H:
惭愧

我是说的ARM芯片。ARM10、ARM11、EP的ARM9有浮点,但目前市面上常用和好用的,多是无浮点。

楼主:
intel的怎么样?

怎么说也是CPU生产商老大,他的ARM怎么样,谁用过技术支持如何

网友G:
嘿嘿

因特而家主要做大家伙,比咱们的ARM大,至少相当于大象的LEG,所以,他并不重视ARM

楼主:
哦..谢谢xhtxzxw

初步觉得选用AT91SAM9261,大家谁用过么。我看他频率不高啊,跑WINCE有问题么,谁知道呀,这个跑操作系统是不是也要有最地配置啊

网友I:
看什么领域了

民用或消费电子用三星的,工业控制用ATMEL,通讯用POWERPC的(多是IBM或MOTORALA)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