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的MBR问题

楼主(2008-03-12):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有人这样说,那就应该是有可能的拉。

网友B:
这个说法有误,CF卡就是模拟硬盘的

CF卡的文件管理系统和硬盘的文件管理是一样的,
映射存储模式下可以完全视为与硬盘等同,完全当成硬盘用
CF卡的存储空间分为五个部分:主引导记录扇区(MBR)、DOS引导区(DBR)、文件分配表(FAT)、文件目录表(FDT)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