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删除inittab_ 文件,linux还可以运行,谢谢指点

楼主(2008-03-12):
linux, ni, se, TI, rc
我查资料linux下的进程都是在/etc/inittab运行
我是我买了QQ2440回来了,里面的文件是inittab_ 而不是inittab
并且删除inittab_ 还可以运行
凭感觉inittab_ 不是多余的文件
因为inittab_ 里面的内容指向/etc/init.d/rcS
rcS文件需要运行

inittab
       This file describes how the INIT process should set up
              the system in a certain run-level.
# Author:       Miquel van Smoorenburg, <miquels@drinkel.nl.mugnet.org>
               Modified for RHS Linux by Marc Ewing and Donnie Barnes
#
# Default runlevel. The runlevels used by RHS are:
#   0 - hal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1 - Single user mode
#   2 - Multiuser, without NFS (The same as 3, 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   3 - Full multiuser mode
#   4 - unused
#   5 - X11
#   6 - reboo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 System initialization.
::sysinit:/etc/init.d/rcS
::askfirst:/sbin/getty 115200 console

网友A:
你删除的是ram里的文件吧,

flash上的文件,你能删得掉么?

楼主:
//

1 . 奇怪的是 里面的文件是inittab_ 而不是inittab
2 . 我是进入/etc/inittab 使用rm命令删除的

3 . flash是掉电保存的,
我进入/etc/删除inittab_,
然后复位,再次启动
inittab_ 没有的拉
因此可以证明我删除的是flash上的inittab_文件
如果是删除RAM上的文件,下次启动还会有inittab_

网友B:
...

可能别人把init.c的源代码改了。

网友C:
httpx

该文件是初始化时用,你删除的时候,该文件已经没用了。

楼主:
///

如果删除inittab,也就是没有指向::sysinit:/etc/init.d/rcS
那么怎么会执行rcS文件呢???

inittab
       This file describes how the INIT process should set up
              the system in a certain run-level.
# Author:       Miquel van Smoorenburg, <miquels@drinkel.nl.mugnet.org>
               Modified for RHS Linux by Marc Ewing and Donnie Barnes

# System initialization.
::sysinit:/etc/init.d/rcS
::askfirst:/sbin/getty 115200 console

网友D:
re

busybox初始化:
1)linuxrc -> rcS ...,linuxrc是我们指定的
2) inittab -> rcS(或别的),这种是默认的

网友E:
8楼说得对

busybox可以不用init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