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3 上电后JTAG口ISP时出现格式化BLOCK0出错

楼主(2008-03-12):
S3C2443 上电后JTAG口ISP时出现格式化BLOCK0出错,其它部分可以正常格式化,而且后可以烧及程式(EBOOT和NK),可是,不能烧及STEPLOADER不能正常启动啊!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注:1、硬件平台(我们公司的GPS主板)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如果用烧录器先烧好NAND FLASH(MLC)再贴上去那个平台是可以的。
    2、同一批板,同样贴装的物料,有的板却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可以保证好的坏的外围硬件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我都还是用2440,楼主帮忙解决下面的问题拉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楼主: 为什么删除inittab_ 文件,linux还可以运行,谢谢指点

楼主:
2楼: 我都还是用2440,楼主帮忙解决下面的问题拉

不好意思,我还是及门学习阶段

楼主:
在线等,高手出招啊

楼主:

-------------------------------------------------------------------------------

--KRS_2443_MLC_EBOOT_VERSION_INFO--[03.43](Mon Dec 24 18:17:21 2007)

-------------------------------------------------------------------------------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0) IP address: 0.0.0.0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DHCP: Disabled
3) Boot delay: 2 seconds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Startup image: LAUNCH EXISTING
6)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Enabled
7) Program CS89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E) Erase Reserved Block
B) Mark Bad Block at Reserved Block
A) Erase All Blocks
F) Low-level format the Smart Media card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DOWNLOAD image now(USB)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S) SPI Keyboard test

Enter your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