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的rDCONn为什么无法写入设置数据?

楼主(2008-03-13):
DMA, dc, ST, rc, TI
   rDMASKTRIG2 = (1<<2) + (0<<1) + (0<<0);          //No-stop[2], DMA2 channel On[1], No-sw trigger[0]
     //DMA2 Initialize
    rDISRCC2 = (0<<1) + (0<<0);                 //The source is in the system bus(AHB), Increment
    rDISRC2  = (int)(Buf + 0x2c);               //0x31000030~(Remove header)

    rDIDSTC2 = (0<<1) + (1<<0);                 //The destination is in the peripheral bus(APB), Fixed
    rDIDST2  = ((U32)IISFIFO);                  //IISFIFO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1<<22)|(1<<20)|((0x26360)<<0);
    rDMASKTRIG2 = (0<<2) + (1<<1) + (0<<0);          //No-stop[2], DMA2 channel On[1], No-sw trigger[0]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楼主是如何判断rDCONn没有写入的?

楼主:

在线调试,跟踪内存,发现这个地址的数据无法写入。另外DMA好像没有启动。无法进入中断,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