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选型,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8-03-14):
因为公司要新开案子,现需要选一款ARM,具体需求如下:
1)要跑系统
2)要有两个以上的UART口
3)要有一个CAN口
4)要有一个支持TCP/IP口
我初步选定的是ST的STR91X,不知道各位高手能否指教一下,我是个新手,还请多多帮忙!

网友A:
LPC2368/78

接口不多,不必要跑系统

网友B:
楼上说的NXP的也不错

网友C:
S3C2440就可以,不过需要扩展CAN电路,可以用SJA1000

S3C2440就可以,不过需要扩展CAN电路,可以用SJA1000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D:
我们的7X256绝对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