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X256 JTAG问题

楼主(2008-03-14):
(无正文)

网友A:
要保证电源和地接线正确

楼主:
电源和地没错

电源和地没错,就是上拉电阻有点问题。那么用JTAG烧程序的时候提示Flash超时,是不是芯片烧了呢?这样好像flash不正常啊,而且用USB也访问不了

网友B:
7X256有没有发烫?不一定是烧了

楼主:
。。。

7X256好像没有发烫,而且芯片表面很完整没有烧过的痕迹。用Ulink能读到CPU ID,但是调试的时候提示flash超时,用USB也不能访问flash了。如果芯片没烧得话,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