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中可以使用全局变量吗?

楼主(2008-03-17):
中断中可以使用全局变量吗?是不是要定义成volatile这个类型的?

网友A:
1、是。2、最好是。

网友B:
re

最好不要吧。。
中断程序中应该多用信号量和进程间通信,

楼主:
re

操作系统没有怎么接触过。我觉的信号量应该是全局变量?还有中断函数中可以用静态变量吗?

网友C:
嘿嘿

同意4楼。最好不要随便用。
打个比方,正在使用“会某个被中断服务函数改变的”全局变量时发生了中断,中断函数里改变了这个变量的值,从中断返回以后,被中断的地方还要使用这个变量,用它的哪个值呢???原先的值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D:
RE:

用是能用,但关键看你怎么用。如果不小心,可能会有你不期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