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开发板连接JLINK出现错误

楼主(2008-03-18):
我用JLINK连接44B0的开发板(优龙的), FLASH找不到了,提示是

Read memory error @ address 0x00000000,half word acess: core error.
FLASH Id error. Expected 0xBF234B,found: 0xAAAAAAAA
failed to connect.

Flash的型号没选错,之前还可以正常连接的

网友A:
不用JLINK,用JTAG小板看能否正常,

直接下个测试程序,看是否能正常运行

楼主:
我没有并口

没有并口,只有USB一种连接方式...

楼主:
FLASH是否坏掉了?

对了,我用JLINK仿真的时候,电脑端不响应了,我用的强制结束AXD,会不会是因为这个,FLASH坏掉了?

网友B(2013-01-19):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用JLINK仿真的时候,电脑端不响应了,我用的强制结束AXD,会不会是因为这个,FLASH坏掉了?  ...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

网友C(2013-10-18):
更换个ads版本软件 我的也是刚开始

网友D(2015-01-05):
你好,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找到了原因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