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udio codec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请问通常所说的audio codec(如:UDA1341)的编码器的输出/解码器的输入是线性PCM格式嘛?

网友A:
通常都是的,具体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re

一般会有多种,比如:
pcm, i2s 及ac97。一般pcm都支持(i2s和ac97就不一定)

uda1341同时支持pcm及i2s

网友C:
我的at91rm9200+UDA1341的板子还没人给我调试呢

俺没空啊

网友D(2010-03-22):
pcm, 一般是语音信号
i2s 一般是audio信号 用于AP和codec之间
ac97用于AP和codec  AC97本身有控制信号而I2S则需要外加的控制信号例如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