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ARM7的多屏LCD驱动和键盘设计

楼主(2008-03-20):
    有六块LCD屏分屏显示嵌入式系统在运行过程中CPU,寄存器,存储器,PC指针,中断,调试各窗口的状态。
    4*4键盘,要求按下一个键与之相对应的屏幕显示一个新画面!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一个LCD屏,有6个画面要显示吧?

先实现任一个画面的显示.才根据键盘值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真的是6块屏

如果真的是6块屏,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期待ing~

网友C:
太牛了呵呵

那就接六个LCD 就是咯
也是可以搞定地 呵呵

网友D:
楼主这个东西有趣

主要看这个屏的接口方式。

网友E:
简单的东西

用I2C接口的
你可以接很多,也不过用2个IO.

网友F:
汗,为什么要接6块LC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