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求教关于 WinCE 和 linux

楼主(2008-03-25):
本人刚开始学习ARM,觉得硬件没什么学的,都是一些固定的连接;想开始软件,但就不知道WinCE和linux那个更容易上手,那个更有前途一点,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上手 和开发平台的选择

个人认为当然是WinCE

那个有钱途,都差不多吧,呵呵,都有钱途~~~~~

楼主:
关于 WinCE 和 linux

开发平台想用三星的2440或者2410

网友B:
一般来说,WINCE快些

不过也要看你本人的情况了,如果以前接触过VC++类的开发,WINCE就很容易,如果没有做过,WINCE也有个门槛;对于LINUX,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即使一些简单看似简单的SHELL,初学起来也需要过程。。。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楼主:
学习WinCE,除了C还用什么语言

明白了,多谢zusen和hynwind指点
要学习WinCE,除了C、C++,还要用VC++吗?

网友C:
我也想请教

2楼  为啥你觉的WinCE更好,能否给下您的理由先,小弟参考下

网友D:
估计学了软件后还会觉得W & L没什么好学的。

网友C:
大虾啥意思???

"估计学了软件后还会觉得W & L没什么好学的。"

社么软件???不明白...

网友E:
关注

关注一下,比较感兴趣

网友F:
我觉得LINUX方便点

网友G:
学明白都不容易....

楼主:
为什么LINUX方便点

请问10楼,为什么LINUX方便点?

网友H:
  当然是WinCE好学了,其实uC/OS-II比较适合于初学者!!!

网友I:
其实吧,Linux和WinCE都不适合个人拥有,

    Linux的开发方向主要有三个:内核、驱动、应用。我们大部分人涉及到的是驱动和应用,这些开发都不会涉及整体,你所能做的只是一个大系统上的一个小部件上的一个小零件,一点儿都不好玩,做多了就象编码机器一样。这个比较适合于团队作为工作项目,大家分工完成,不作为兴趣,当作任务完成比较合适。

    WinCE主要是:驱动和应用,这个更不好玩,不过商业化做得好,也是用于工作比较合适。

    如果个人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嵌入式开发环境,那么选择《ecos增值包》是再好不过了。ecos功能强大,体积小,符合标准规范,不存在版权问题。有了《ecos增值包》,你就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环境,这个环境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大系统上的一个小部件上的一个小零件,你会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感觉。

    Linux和WinCE固然不错,但它们能属于我个人吗?NO!!!

    在商业项目中我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Linux、WinCE或者VxWorks等合适的OS,但是我个人使用的是《ecos增值包》。首先,《ecos增值包》是一个“装在光盘里的培训班”,它里面有大量长期总结的范例、模板和文档,使我自己的开发速度越来越快;其次,它提供了一个开发环境,我可以用它验证设计思路;最后,ecos完全可以用于商业应用。进可攻,退可守。

    拥有宇宙飞船当然不错啦,不过,拥有一辆汽车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更现实些。个人初学入门就选择《ecos增值包》吧。它适合各种CPU架构,对做其他OS有帮助,关键是它适合你个人拥有。

网友J:
不要误导初学者

学东西当然是要拿来用的,不是为了个人拥有,学了之后在外面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又有什么意义。看看现在用的多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当然是wince和linux,而且现在随着消费电子产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wince工程师的需求是越来越大。

网友I:
我并没有说不用WinCE和Linux啊,

    我自己也在用,不过那只是在工作上用,当作一种工具对待。

    如果入门学习使用,还是ucos和ecos好,很多嵌入式项目不需要图形界面,ecos很合适。学好ecos对你学习WinCE和Linux很有帮助,因为本质上所有OS都一样。

    OS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用ecos的公司也很多,你不知道罢了。我在工作中用什么OS都无所谓,在我眼里没有本质区别,但我自己只会去深入研究ecos。WinCE和Linux太庞大了,靠团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