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问题

楼主(2008-03-27):
ARM编译器里默认设置是不是:堆向上生长,栈向下生长?

  有没这种讲究?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编译器

如果你用的是汇编,自己对堆栈进行操作的话,没有关系,向上或者向下都可以。

如果你用的是C/C++,最好看看你用的IDE的手册。一般情况下,应该都是向下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