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S调试环境下生成的HEX文件烧不进ARM?

楼主(2008-03-27):
当我用JLINK要将它烧写进ARM的时候,它提示:Error in line 1: Not a hex file.
请问有哪位大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生成的不会是BIN文件吧

网友B:
应该是文件有问题

如果不行,生成BIN文件,然后烧些BIN文件也一样的。

楼主:
生成的bin文件行啊,但就是HEX文件不行.觉得奇怪.

生成的bin文件行啊,但就是HEX文件不行.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