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求教

楼主(2008-03-28):
我是大三的学生,学习过8051单片机,想学习ARM,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入手,我想问一下各位大虾,有谁能够告诉我开发ARM需要哪些条件(硬件,软件),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得到?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先弄个板子吧

便宜的ARM7的板子像44b0现在就卖300块左右,网上到处都是,买个板子软硬件都有了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做,软硬件资料网上都能找到,当然投入时间和成本会高一点,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

网友B:
re 楼主:精华区有"如何上手ARM"的帖,可以参考

网友C:
从指令系统开始

先学习一下ARM的指令系统,不用太深入,和51的指令对照着学,然后学习ARM在ADS上的编程,最后学习LINUX(这个需要点时间,如果以前没搞过的话)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D:
   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也在自学ARM,我的一点感受是: 最好学过单片机、模拟电子、数字电子、计算机组成原理、要会C和汇编编程,这样学习ARM时会好学一点。最好还要学习一种操作系统,现在嵌入式操作系统特别重要。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学习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相对简单一点,如果是电子专业的学生,可能会觉得难一点,他们没有学过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