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汇编代码0x0处为什么放的不是我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2008-03-31):
做一个简单的c入口函数

    AREA    INIT,CODE,READONLY
    CODE32

ARM_MODE_SVC            EQU     0x13
I_BIT                   EQU     0x80
F_BIT                   EQU     0x40
USR_Stack                EQU        0x00203000

    ENTRY

            B     InitReset       ; 0x00 Reset handler
undefvec    B    undefvec        ; 0x04 Undefined Instruction
swivec         B      swivec          ; 0x08 Software Interrupt
pabtvec        B    pabtvec         ; 0x0C Prefetch Abort
dabtvec        B    dabtvec         ; 0x10 Data Abort
rsvdvec        B    rsvdvec         ; 0x14 reserved
irqvec        B   irqvec          ; 0x18 IRQ
fiqvec      B   fiqvec           ; 0x1c FIQ

InitReset
    MSR CPSR_c,#ARM_MODE_SVC| I_BIT | F_BIT ;改成用户模式且禁止IRQ和FIQ中断
    LDR SP,=USR_Stack

    IMPORT main
    BL main

stop    B stop

    END

在ads中点调试,进入axd,一般情况下起始点是放在我的ENTRY B InitReset该条语句,但是我这个一进入axd就直接进入了反汇编界面,而且反汇编代码怪怪的,高手指点一下
反汇编代码:
__main        [0xe28f8090]   add      r8,pc,#0x90 ; #0x98
00000004    [0xe898000f]   ldmia    r8,{r0-r3}
00000008    [0xe0800008]   add      r0,r0,r8
0000000c    [0xe0811008]   add      r1,r1,r8
00000010    [0xe0822008]   add      r2,r2,r8
00000014    [0xe0833008]   add      r3,r3,r8
00000018    [0xe240b001]   sub      r11,r0,#1
0000001c    [0xe242c001]   sub      r12,r2,#1
_move_region    [0xe1500001]   cmp      r0,r1
00000024    [0x0a00000e]   beq      _zero_region
00000028    [0xe8b00070]   ldmia    r0!,{r4-r6}
0000002c    [0xe1540005]   cmp      r4,r5
00000030    [0x0afffffa]   beq      _move_region
00000034    [0xe3140001]   tst      r4,#1
00000038    [0x1084400b]   addne    r4,r4,r11
0000003c    [0xe3150001]   tst      r5,#1
00000040    [0x1085500b]   addne    r5,r5,r11
00000044    [0xe3150002]   tst      r5,#2
00000048    [0x10855009]   addne    r5,r5,r9
0000004c    [0xe3c55003]   bic      r5,r5,#3
_move_loop    [0xe2566004]   subs     r6,r6,#4
00000054    [0x24947004]   ldrcs    r7,[r4],#4
00000058    [0x24857004]   strcs    r7,[r5],#4
0000005c    [0x8afffffb]   bhi      _move_loop
00000060    [0xeaffffee]   b        _move_region
_zero_region    [0xe1520003]   cmp      r2,r3
00000068    [0x0b000028]   bleq     __rt_entry
0000006c    [0xe3a07000]   mov      r7,#0
00000070    [0xe8b20030]   ldmia    r2!,{r4,r5}
00000074    [0xe3140001]   tst      r4,#1
00000078    [0x1084400c]   addne    r4,r4,r12
0000007c    [0xe3140002]   tst      r4,#2
00000080    [0x10844009]   addne    r4,r4,r9
00000084    [0xe3c44003]   bic      r4,r4,#3
_zero_loop    [0xe2555004]   subs     r5,r5,#4
0000008c    [0x24847004]   strcs    r7,[r4],#4
00000090    [0x8afffffc]   bhi      _zero_loop
00000094    [0xeafffff2]   b        _zero_region
_region_table    [0x00000374]   dcd      0x00000374  t...
0000009c    [0x00000398]   dcd      0x00000398  ....
000000a0    [0x00000398]   dcd      0x00000398  ....
000000a4    [0x000003b0]   dcd      0x000003b0  ....
main        [0xe59f2054] * ldr      r2,0x00000104 ; = #0x00200000
000000ac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0b0    [0xe5820000]   str      r0,[r2,#0]
000000b4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0b8    [0xe5921000]   ldr      r1,[r2,#0]
000000bc    [0xe0811000]   add      r1,r1,r0
000000c0    [0xe5821000]   str      r1,[r2,#0]
000000c4    [0xe2800001]   add      r0,r0,#1
000000c8    [0xe3500002]   cmp      r0,#2
000000cc    [0x9afffff9]   bls      0xb8  ; (main + 0x10)
000000d0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0d4    [0xe1a0f00e]   mov      pc,r14
liu        [0xe59f2024]   ldr      r2,0x00000104 ; = #0x00200000
000000dc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0e0    [0xe5820000]   str      r0,[r2,#0]
000000e4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0e8    [0xe5921000]   ldr      r1,[r2,#0]
000000ec    [0xe0811000]   add      r1,r1,r0
000000f0    [0xe5821000]   str      r1,[r2,#0]
000000f4    [0xe2800001]   add      r0,r0,#1
000000f8    [0xe3500002]   cmp      r0,#2
000000fc    [0x9afffff9]   bls      0xe8  ; (liu + 0x10)
00000100    [0xe1a0f00e]   mov      pc,r14
00000104    [0x00200000]   dcd      0x00200000  .. .
_main_redirection    [0xe1a0f00e]   mov      pc,r14
_main        [0xe1a0f00e]   mov      pc,r14
__rt_entry    [0xeb00004d]   bl       __rt_stackheap_init
00000114    [0xeb00000d]   bl       __rt_lib_init
00000118    [0xebffffe2]   bl       main
0000011c    [0xea000005]   b        exit
__rt_exit    [0xe92d4001]   stmfd    r13!,{r0,r14}
00000124    [0xeb000042]   bl       __rt_lib_shutdown
00000128    [0xe8bd4001]   ldmfd    r13!,{r0,r14}
0000012c    [0xea000000]   b        __rt_abort1
__rt_abort    [0xe3e00000]   mvn      r0,#0
__rt_abort1    [0xea000083]   b        _sys_exit
exit        [0xe92d4010]   stmfd    r13!,{r4,r14}
0000013c    [0xe1a04000]   mov      r4,r0
00000140    [0xebffffff]   bl       0x144  ; (exit + 0xc)
00000144    [0xe1a00004]   mov      r0,r4
00000148    [0xe8bd4010]   ldmfd    r13!,{r4,r14}
0000014c    [0xeafffff3]   b        __32__rt_exit
__rt_lib_init    [0xe92d40f0]   stmfd    r13!,{r4-r7,r14}
00000154    [0xe24dd00c]   sub      r13,r13,#0xc
00000158    [0xe1a05001]   mov      r5,r1
0000015c    [0xe1a04000]   mov      r4,r0
00000160    [0xeb0000a4]   bl       _fp_init
00000164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168    [0xe58d4000]   str      r4,[r13,#0]
0000016c    [0xe58d5004]   str      r5,[r13,#4]
00000170    [0xebffffff]   bl       0x174  ; (__rt_lib_init + 0x24)
00000174    [0xe58d0008]   str      r0,[r13,#8]
00000178    [0xe59f00c8]   ldr      r0,0x00000248 ; = #0x000000c0
0000017c    [0xe1a0100d]   mov      r1,r13
00000180    [0xe08f0000]   add      r0,pc,r0
00000184    [0xebffffff]   bl       0x188  ; (__rt_lib_init + 0x38)
00000188    [0xe1a05000]   mov      r5,r0
0000018c    [0xe1a06001]   mov      r6,r1
00000190    [0xe89d0003]   ldmia    r13,{r0,r1}
00000194    [0xebffffff]   bl       0x198  ; (__rt_lib_init + 0x48)
00000198    [0xebffffff]   bl       0x19c  ; (__rt_lib_init + 0x4c)
0000019c    [0xebffffff]   bl       0x1a0  ; (__rt_lib_init + 0x50)
000001a0    [0xe3a01000]   mov      r1,#0
000001a4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1a8    [0xebffffff]   bl       0x1ac  ; (__rt_lib_init + 0x5c)
000001ac    [0xe1a07000]   mov      r7,r0
000001b0    [0xeb00006a]   bl       __user_libspace
000001b4    [0xe1a04000]   mov      r4,r0
000001b8    [0xe5807020]   str      r7,[r0,#0x20]
000001bc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1c0    [0xe3a01000]   mov      r1,#0
000001c4    [0xebffffff]   bl       0x1c8  ; (__rt_lib_init + 0x78)
000001c8    [0xe2801001]   add      r1,r0,#1
000001cc    [0xe5841024]   str      r1,[r4,#0x24]
000001d0    [0xe3a01000]   mov      r1,#0
000001d4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1d8    [0xebffffff]   bl       0x1dc  ; (__rt_lib_init + 0x8c)
000001dc    [0xe5840028]   str      r0,[r4,#0x28]
000001e0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1e4    [0xe3a01000]   mov      r1,#0
000001e8    [0xebffffff]   bl       0x1ec  ; (__rt_lib_init + 0x9c)
000001ec    [0xe584002c]   str      r0,[r4,#0x2c]
000001f0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1f4    [0xe3a01000]   mov      r1,#0
000001f8    [0xebffffff]   bl       0x1fc  ; (__rt_lib_init + 0xac)
000001fc    [0xe5840030]   str      r0,[r4,#0x30]
00000200    [0xebffffff]   bl       0x204  ; (__rt_lib_init + 0xb4)
00000204    [0xebffffff]   bl       0x208  ; (__rt_lib_init + 0xb8)
00000208    [0xebffffff]   bl       0x20c  ; (__rt_lib_init + 0xbc)
0000020c    [0xebffffff]   bl       0x210  ; (__rt_lib_init + 0xc0)
00000210    [0xebffffff]   bl       0x214  ; (__rt_lib_init + 0xc4)
00000214    [0xebffffff]   bl       0x218  ; (__rt_lib_init + 0xc8)
00000218    [0xebffffff]   bl       0x21c  ; (__rt_lib_init + 0xcc)
0000021c    [0xebffffff]   bl       0x220  ; (__rt_lib_init + 0xd0)
00000220    [0xe1a00005]   mov      r0,r5
00000224    [0xe1a01006]   mov      r1,r6
00000228    [0xe28dd00c]   add      r13,r13,#0xc
0000022c    [0xe8bd00f0]   ldmfd    r13!,{r4-r7}
00000230    [0xe49df004]   ldr      pc,[r13],#4
__rt_lib_shutdown    [0xe92d4008]   stmfd    r13!,{r3,r14}
00000238    [0xebffffff]   bl       0x23c  ; (__rt_lib_shutdown + 0x8)
0000023c    [0xebffffff]   bl       0x240  ; (__rt_lib_shutdown + 0xc)
00000240    [0xebffffff]   bl       0x244  ; (__rt_lib_shutdown + 0x10)
00000244    [0xe8bd8008]   ldmfd    r13!,{r3,pc}
00000248    [0x000000c0]   dcd      0x000000c0  ....
__rt_stackheap_init    [0xe1a0500e]   mov      r5,r14
00000250    [0xeb000042]   bl       __user_libspace
00000254    [0xe1a0e005]   mov      r14,r5
00000258    [0xe1a04000]   mov      r4,r0
0000025c    [0xe1a0100d]   mov      r1,r13
00000260    [0xe1a0300a]   mov      r3,r10
00000264    [0xe3c00007]   bic      r0,r0,#7
00000268    [0xe280d060]   add      r13,r0,#0x60
0000026c    [0xe92d4010]   stmfd    r13!,{r4,r14}
00000270    [0xeb00003d]   bl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00000274    [0xe8bd4010]   ldmfd    r13!,{r4,r14}
00000278    [0xe3c1d007]   bic      r13,r1,#7
0000027c    [0xe3a06000]   mov      r6,#0
00000280    [0xe3a07000]   mov      r7,#0
00000284    [0xe3a08000]   mov      r8,#0
00000288    [0xe3a0b000]   mov      r11,#0
0000028c    [0xe1a0c004]   mov      r12,r4
00000290    [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
00000294    [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
00000298    [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
0000029c    [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
000002a0    [0xe92d4013]   stmfd    r13!,{r0,r1,r4,r14}
000002a4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2a8    [0xe3a01000]   mov      r1,#0
000002ac    [0xebffffff]   bl       0x2b0  ; (__rt_stackheap_init + 0x64)
000002b0    [0xe2811040]   add      r1,r1,#0x40
000002b4    [0xe0802001]   add      r2,r0,r1
000002b8    [0xe2822f44]   add      r2,r2,#0x110
000002bc    [0xe584201c]   str      r2,[r4,#0x1c]
000002c0    [0xe5841018]   str      r1,[r4,#0x18]
000002c4    [0xe3a00001]   mov      r0,#1
000002c8    [0xe5840010]   str      r0,[r4,#0x10]
000002cc    [0xe8bd4013]   ldmfd    r13!,{r0,r1,r4,r14}
000002d0    [0xe5840014]   str      r0,[r4,#0x14]
000002d4    [0xe1a01000]   mov      r1,r0
000002d8    [0xe1a0f00e]   mov      pc,r14
__rt_heap_extend    [0xe92d4010]   stmfd    r13!,{r4,r14}
000002e0    [0xe92d0003]   stmfd    r13!,{r0,r1}
000002e4    [0xeb00001d]   bl       __user_libspace
000002e8    [0xe1a04000]   mov      r4,r0
000002ec    [0xe8bd0003]   ldmfd    r13!,{r0,r1}
000002f0    [0xe594301c]   ldr      r3,[r4,#0x1c]
000002f4    [0xe04d3003]   sub      r3,r13,r3
000002f8    [0xe5942014]   ldr      r2,[r4,#0x14]
000002fc    [0xe5812000]   str      r2,[r1,#0]
00000300    [0xe082e000]   add      r14,r2,r0
00000304    [0xe15e0003]   cmp      r14,r3
00000308    [0x8a00000a]   bhi      _heap_overflow
0000030c    [0xe093300e]   adds     r3,r3,r14
00000310    [0xe1a03063]   mov      r3,r3,rrx
00000314    [0xe3c33007]   bic      r3,r3,#7
00000318    [0xe28e1d40]   add      r1,r14,#0x1000
0000031c    [0xe2811007]   add      r1,r1,#7
00000320    [0xe3c11007]   bic      r1,r1,#7
00000324    [0xe1510003]   cmp      r1,r3
00000328    [0x81a01003]   movhi    r1,r3
0000032c    [0xe0410002]   sub      r0,r1,r2
00000330    [0xe5841014]   str      r1,[r4,#0x14]
00000334    [0xe8bd8010]   ldmfd    r13!,{r4,pc}
_heap_overflow    [0xe1a02000]   mov      r2,r0
0000033c    [0xe3a00000]   mov      r0,#0
00000340    [0xebffffff]   bl       0x344  ; (_heap_overflow + 0xc)
00000344    [0xe8bd8010]   ldmfd    r13!,{r4,pc}
_sys_exit    [0xe3a00018]   mov      r0,#0x18
0000034c    [0xe59f1008]   ldr      r1,0x0000035c ; = #0x00020026
00000350    [0xef123456]   swi      0x123456
00000354    [0xe1a0f00e]   mov      pc,r14
00000358    [0x00000058]   dcd      0x00000058  X...
0000035c    [0x00020026]   dcd      0x00020026  &...
__user_libspace    [0xe59f0000]   ldr      r0,0x00000368 ; = #0x00200004
00000364    [0xe1a0f00e]   mov      pc,r14
00000368    [0x00200004]   dcd      0x00200004  ..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0xe92d4000]   stmfd    r13!,{r14}
00000370    [0xe24dd014]   sub      r13,r13,#0x14
00000374    [0xe1a0100d]   mov      r1,r13
00000378    [0xe28d2004]   add      r2,r13,#4
0000037c    [0xe5812000]   str      r2,[r1,#0]
00000380    [0xe3a00016]   mov      r0,#0x16
00000384    [0xef123456]   swi      0x123456
00000388    [0xe59d0004]   ldr      r0,[r13,#4]
0000038c    [0xe59d100c]   ldr      r1,[r13,#0xc]
00000390    [0xe59d2008]   ldr      r2,[r13,#8]
00000394    [0xe59d3010]   ldr      r3,[r13,#0x10]
00000398    [0xe3500000]   cmp      r0,#0
0000039c    [0x059f0008]   ldreq    r0,_RW_Limit ; = #_RW_Limit
000003a0    [0xe28dd014]   add      r13,r13,#0x14
000003a4    [0xe8bd8000]   ldmfd    r13!,{pc}
000003a8    [0x00000008]   dcd      0x00000008  ....
_RW_Limit    [0x00200064]   dcd      0x00200064  d. .
__semihosting_swi_guard    [0xe1a0f00e]   mov      pc,r14
__rt_fp_status_addr    [0xe92d4010]   stmfd    r13!,{r4,r14}
000003b8    [0xebffffe8]   bl       __user_libspace
000003bc    [0xe2800004]   add      r0,r0,#4
000003c0    [0xe8bd8010]   ldmfd    r13!,{r4,pc}
000003c4    [0xea000006]   b        InitReset
undefvec    [0xeafffffe]   b        undefvec
swivec    [0xeafffffe]   b        swivec
pabtvec    [0xeafffffe]   b        pabtvec
dabtvec    [0xeafffffe]   b        dabtvec
rsvdvec    [0xeafffffe]   b        rsvdvec
irqvec    [0xeafffffe]   b        irqvec
fiqvec    [0xeafffffe]   b        fiqvec
InitReset    [0xe321f0d3]   msr      cpsr_c,#0xd3
000003e8    [0xe59fd004]   ldr      r13,0x000003f4 ; = #0x00203000
000003ec    [0xebffff2d]   bl       main
stop    [0xeafffffe]   b        stop
000003f4    [0x00203000]   dcd      0x00203000  .0 .
_fp_init    [0xe92d4010]   stmfd    r13!,{r4,r14}
000003fc    [0xebffffec]   bl       __rt_fp_status_addr

网友A:
用的什么处理器阿?看一下RO BASE及其它设置

楼主:
软仿真

是ads12 软仿真
ro:0x0
rw:0x200000

网友B:
看看ARM Linker里的设置

    Layout标签页-〉Place at beginning of image,看看是不是INIT.o,把初始化代码段放在RO起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