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S3C2440做成产品,有何高见?

楼主(2008-04-01):
想请问一下大虾的意见
我想把S3C2440做成产品,但又不知道做哪方面的比较好,大虾们有何高见?还有想请问一下各位大虾对S3C2440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A:
很多方面都可以的

手持设备如GPS导航,医疗器械,电力电子等。。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B:
先深入了解下市场行情,再看看手里有什么资源

2440的生命周期还很长,可以应用在很多产品上
只要能接到单,把产品做稳定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意见!~~~

网友C:
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啊

那要是看是自己的想法啊,这块板子的用途很广泛,资源也很丰富。

网友D:
做块PC104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