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ADS1.2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02):
在调试时,点Debug以后,在AXD里查看Disassembly,发现存储器里是全1(如下所示),而不是汇编代码.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0000000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04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08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0c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10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14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18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1c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20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24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28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2c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30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34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38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3c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80000040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80000044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网友A:
程序没有装载成功,

查看一下RO的设置,所在的存储器(你现在好像在0x80000000)是否为有效的存储器内,是否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楼主:
0x80000000

0x80000000是SRAM的起始地址.

网友A:
测试一下SRAM是否能正常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