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软件中断

楼主(2008-04-02):
  我正在自学ARM处理器,但对软件中断SWI老是搞不清楚,软件中断的功能是什么?与8086CPU的 INT 21H可有相似之处???

网友A:
个人理解

软中断是使应用程序进入特权模式的一种方法。

网友B:
很重要的

arm-linux的系统功能调用一般是通过软中断来实现的,
简单的说,软中断就是指令自己进入中断的方式。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C:
一回事

x86的INT 21H,在ARM里的写法就是 swi 0x21
需要注意的是PC,跟中断进入的PC差了四个字节,这个一般书上都有讲的,翻翻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