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错误,在FLASH里运行没有,在SDRAM里就有,为什么?

楼主(2008-04-06):
DBT Warning 00135: Cannot set breakpoints in literal pools

直接运行在FLASH里是没问题的,功能正常,一选择SDRAM,就不能运行。单步运行时会提示这个警告。
而且它的反汇编码都这样的:
8000032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30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34    [0x0000ffff] * streqd   pc,[r0],-pc
80000338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3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40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44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48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4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50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54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58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5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60    [0x0000ffff]   dcd      0x0000ffff  ....
80000364    [0x0000ffff]   dcd      0x0000ffff  ....
80000368    [0x0000ffff]   dcd      0x0000ffff  ....
8000036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70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74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78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7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80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84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88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8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90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94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98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9c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800003a0    [0x0000ffff]   streqd   pc,[r0],-pc

是程序没有被加载到SDRAM里吗?可是前几天我还用相同的方法做过很多实验,也没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反汇编是这样的。

网友A:
可能是SDRAM配置不对

很明显你的SDRAM里根本就没有程序,要么是没有加载进去,要么就是SDRAM配置错误读不出来。。。

楼主: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没加载进去

奇怪了。

网友B:
8000032c是在你的SDRAM地址空间吗?测试一下能否正常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