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菜鸟的迷惑啊?大家都进来发表下!!!

楼主(2008-04-06):
大家好:
    可能很多和我一样的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很迷茫,想学OS,但不知学哪种OS最有前途?难易情况到底如何?  各位高人指点几句,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哪有时间问啊

哪有时间问啊,马上学习,时间最宝贵。

网友B:
所有OS都是一样的,

刚开始学时你会觉得有几百种不同的OS,学了3种以后,你会忽然发现你的眼里只剩下一种叫做OS的抽象概念,他们之间不存在本质差异,你已然全都会用了。

   你只要把所有的OS都学会就不会为选择哪一种而伤脑筋了,而学会全部OS的方法是学会3种就能彻悟,那你就随便选择3种即可,如:ucos、ecos、VxWorks等。

楼主:
armecos兄 每次回答都很强悍啊!

不知您则么不提下:Linux和winCE,这两个貌似很热啊?
  也来评价撒?   哪个好学?

网友C:
OS

OS 只不过是工具了 ,电子的精髓 肯定不再这
呵呵,我也学了一阵,感觉ucos足够了
不过现在我不学了,转搞信号处理了,至少上升了一个层次
比os

网友D:
推荐μcos-Ⅱ

我觉得刚开始学习μcos-Ⅱ比较好,,它具备了实时操作系统的全部功能,处理速度快,超低功耗,价格低廉,结构简单,而且很容易移植.
我的论文就是用这个操作系统,最近对它有了很多的认识,推荐你试试,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