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问题

楼主(2008-04-08):
如果几个中断都为IRQ,是不是要通过自己写软件来识别到底是哪个中断(定时器0/1/2/...)

网友A:
是的,具体看你的处理器,如果是2410,请参考INTOFFSET寄存器

一般在启动代码中对中断的处理,可以找到该部分的代码

网友B:
一般都有个中断控制器

当有中断来时,需要通过读寄存器来判断到底是哪来的中断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